H桥驱动的疑问

楼主(2012-04-08):
附件是一个H桥分支。从图上看,当P2.2置零时,改变T2基极电位有这么几个结果:
1:LED两端及T2发射极的电位同步抬高。
2:Q1的集电极电位可以等于基极,也可以大于基极;
3:T2的集电极电位可以小于基极,也可以大于基极。

拿不准,请大侠确认一下。能讲解一下更好。先谢过。

网友A:
这是个上(开关)下(受控电流源)协同控制LED的电路。当P2.2置零(上管Q1导通),由DAC0_OUT控制电流源(下管T2),电流近似为 (Vdac - 0.7) / R2。

楼主:
回复 网友A:

LED两端的电位是怎么来的?

网友B:
两个三极管,其中一个饱和,其C极电位就可确定,再依次算出LED另一端电位。

楼主:
回复 网友B:

左图中,T2发射结正偏,集电结反偏,应该是放大状态。那您说的饱和应该指的是Q1。
Q1饱和您是怎么看出来的呢?

右图呢?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