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运行正常,无法写入程序

楼主(2012-04-08):
板子刚开始都正常的,调了几次之后,程序死活都写不进去了,点击调试按钮,显示错误:“connection error :swim err[30006]:comm init error: chip does not answer”
用万用表量过,硬件连接没问题,调试器也没问题,在其他板子上都能正常使用。是不是芯片的调试口坏了啊?有遇到过相同问题的吗?给个建议,是否只能换片子?

网友A:
换一个ispmcu试一试,看看合适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