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VHDL的变量赋值

楼主(2012-04-08):
process(A, B)
variable V: integer;
begin
   V := A + B;
   S <= 2;
   V := V + S;
   S <= V;
end process;
以上的代码中S被赋值两次会出什么毛病?得不到S <= A + B + 2的结果吗?

网友A:
得不到,好像结果就是A+B,因为进程完成之前,S<=2的值没生效。你这样写是出考题?实际工作千万不要玩弄代码

楼主:
为什么“进程完成之前,S<=2的值没生效 ”?process里的语句不是顺序执行的吗?我可能没有理解透彻,能再说的详细点吗?
我是学生,这个问题是课件里的

网友A:
这个老师的课件真是,把学生忽悠到云里雾里,我说把,工程上傻瓜才这样写代码。替我揍下你老师

楼主:
你不要较真嘛,老师只是列出一个错误的代码,想让我们避免犯这样的错误,正确的是
process(A, B)
variable V: integer;
begin
   V := A + B;
   V := V + 2;
   S <= V;
end process;
为什么“S<=2的值没生效”啊:dizzy:

网友A:
就是这样的呀,end process之前所有<=代码都没执行,end process时同时(只相差路径延时)执行

网友B:
S<=2有这样赋值的,
2为integer
<=是给信号赋值的,也就是STD_LOGIC,
感觉这里有问题吧

网友C:
因为是S使用的signal变量,这个这种变量需要在end process的时候才能赋值。
而variable是直接赋值立马变化的。

网友D:
楼上正解。
V是variable变量,如同是组合逻辑中的线和线相连,S是signal变量,如同时序逻辑中的门电路,要经过delta时间后才赋值。你把S在一个process块中一次循环两次赋值,只能是最后一次的结果有效。
实际上S即使能两次赋值,你的结果也不对,因为你没有把S放在敏感表中。

网友E(2012-05-29):
数据类型和信号与变量是两个不同概念,只需引用一个IEEE的库就行了

网友C:
:L为什么我没有分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