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钟显示器系统有谁能做,请尽快联系我

楼主(2012-04-08):
附件中的图片请查看一下。
有2个部分:
机器:是一个类似时钟显示的装置,中间显示时间的部分是一个类似电子手表的显示屏,上面只显示时间和日期
移动感应装置:这是一个可移动的感应器,我们把机器装在一个特定的区域,只要这个感应装置靠近这个区域,然后机器上就自动显示当前的时间,并保持不变。然后一个小时或者2个小时后,这个感应装置再次来到这个区域后,这个机器就显示当前的时间。

客户目前提到这些信息
1:整个机器的尺寸大概是W*H*D 15CM*10~15CM*2~4CM,然后时钟显示屏要装在设个外壳里,尽量这个显示屏要大
2,用电池提供动力,持续工作时间要长,比如1年更换一次
3,客户有提到NFC这个技术,近距离无线通信,是一个比较成熟的技术。我们也可以考虑别的方式,只要简单有限
4,每次的定量在2~5W台

本人联系方式:
郑荣华
QQ:9124765

网友A:
主要是功耗的问题,用1年呐,显示屏包括近距离通信的功耗都要解决。不会是做电子标签吧。

楼主:
可以半年一换的,你是做什么的啊?

网友B:
时钟显示没问题,电池比较难,按外形尺寸,不能使用常规电池,因为能超过半年很难

网友C:
用个液晶,别说一年,3年都没问题。而且,可以连续显示。

网友D:
这个产品用的都是成熟技术,没找到人的话找我聊一下,呵呵。
偶在杭州。
QQ 164448261

网友D:
附件中的图片请查看一下。
有2个部分:
机器:是一个类似时钟显示的装置,中间显示时间的部分是一个类似电子手表的显示屏,上面只显示时间和日期
移动感应装置:这是一个可移动的感应器,我们把机器装在一个特定的区 ...
引用 楼主:

个人感觉这有点像是老外的外贸定制产品,不知道是否猜中,呵呵。

网友D:
机器:是一个类似时钟显示的装置,中间显示时间的部分是一个类似电子手表的显示屏,上面只显示时间和日期
移动感应装置:这是一个可移动的感应器,我们把机器装在一个特定的区域,
只要这个感应装置靠近这个区域,
-------在无线系统中,距离是非常关键的因素,直接影响芯片和模块等选型,以及功耗指标,所以LZ必须明确说明至少达到多少通信距离!

然后机器上就自动显示当前的时间,并保持不变。然后一个小时或者2个小时后,这个感应装置再次来到这个区域后,这个机器就显示当前的时间。

客户目前提到这些信息
1:整个机器的尺寸大概是W*H*D 15CM*10~15CM*2~4CM,然后时钟显示屏要装在设个外壳里,尽量这个显示屏要大
2,用电池提供动力,持续工作时间要长,比如1年更换一次
------电池规格种类繁多,应该要根据LZ的外壳尺寸等因素确定。同样,不同的电池容量不同,在系统功耗不变的情况下,大容量电池显然更容易做到长寿命。这些都在设计过程中要考虑进去的。

3,客户有提到NFC这个技术,近距离无线通信,是一个比较成熟的技术。我们也可以考虑别的方式,只要简单有限
-------这个,方式很多,其实在偶看来,LZ应该是要做一个有源RF的简单应用系统。

附件中的图片请查看一下。
有2个部分:
机器:是一个类似时钟显示的装置,中间显示时间的部分是一个类似电子手表的显示屏,上面只显示时间和日期
移动感应装置:这是一个可移动的感应器,我们把机器装在一个特定的区 ...

------以上仅供参考!

引用 楼主:

网友D:
忘说一点:

不同规格的显示器件,功耗也大不一样,呵呵。

网友E:
感觉主要就是无线的距离,还有你的显示器件的功耗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