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如下的显示屏

楼主(2012-04-08):
各位大侠,请教下,这种是什么显示屏?想用这种来开发新品
价格,驱动方式等是怎么样的?

网友A:
没见过这样的

网友B:
http://led.00137.net/sell/show/814/

定做LED数码屏

点击图片查看原图
  产品/服务: 定做LED数码屏
品 牌: XH
型 号: 52401
单 价: 5.00元/PCS
最小起订量:
供货总量:
发货期限: 自买家付款之日起 10 天内发货
有效期至: 长期有效
最后更新: 2010-08-18
浏览次数: 1094

  公司基本资料信息
通城县恒兴达电子厂
  企业资料通过LED商情网认证
联系人包辉强(先生) 销售部 区域经理
会员 [加为商友] [发送信件] [收藏公司]
电话
手机
地区广东-深圳市
地址深圳市宝安区沙井

      产品详细说明
品牌 XH 型号 52401
种类 LED数码管 显示颜色 全彩
显示方式 静态显示 像素直径 Ф2(mm)
像素间距 0.1(mm)  模组尺寸 80*40*9(mm)
屏幕尺寸 3.14(英寸)  亮度 高亮
灰度 彩色 像素 68
分辨率 0.1 使用场合 室内
LED有以下优点:
1.LED 15种独特的优点
节能、环保、安全、寿命长、低耗、低热、色光、白光、高亮度、防水、微型、防震、易调光、光束集中、维护简便
2.LED照明特点
节能。
直流供电,无频闪。
固体光源,抗震,坚固耐用。
不含汞,无污染。无紫外辐射。
指向性佳,光能利用率高。
安全。低压供电,防触电保护等级为Ⅲ类。
冷启动,无需预热时间,瞬间再启动,响应时间短(100nS)。
寿命长。
3.LED数码管的主要特点如下:
(1)能在低电压、小电流条件下驱动发光,能与CMOS、ITL电路兼容。
(2)发光响应时间极短(<0.1μs),高频特性好,单色性好,亮度高。
(3)体积小,重量轻,抗冲击性能好。
(4)寿命长,使用寿命在10万小时以上,甚至可达100万小时。成本低。
因此它被广泛用作数字仪器仪表、数控装置、计算机的数显器件和各种需要用到显示器件的产品上。

本公司是一家专业研发、生产、销售LED光集成电子元件产品为主的企业。产品主要有数码管,数码屏,DVD屏、DVB屏、机顶盒数码管,电磁炉屏、功放音箱显示屏、空调显示屏、微波炉屏、热水器显示屏,消毒柜屏,LED彩屏,数码彩屏,风扇屏,电暖器屏,电暖炉屏,暖风机屏等电器配套显示屏,以及其它大型的户外LED灯装饰工程。公司拥有雄厚的技术实力,可以根据客户要求开发、定制各种规格的LED显示屏及背光源。
  公司现有全新的现代化厂房2000多平方米,各类先进的焊线机、电脑检测机、超声波清洗机、烘烤箱等仪器、设备100多台,并建有一个标准的无尘车间。
  公司现有员工350余人,其中有30余名高水平、高学历的专业管理研发人员,并建立了一整套完善的质量管理体系,为产品的高品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本公司凭借卓越的产品品质,完善的售前售后服务,已成为众多知名大企业的指定供应商。我们本着“一流品质,一流服务”的宗旨,期盼与您真诚携手,共创未来。

**来源:LED商情网(led.00137.net)
链接地址:http://led.00137.net/sell/show/814/

网友C:
有啊,火车上有显示轴温的,8个同时显示呢

网友D:
我晕,这有什么好寻找的呀,就是LED数码管+LED灯。然后做个贴膜。做贴膜的地方上海赛格到处都是。注意一下漏光的控制效果就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