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补偿电容的大小选择

楼主:
如图所示的I2V转化电路,实际中未接PMT和电容CF时,在输入端测得频率为365MHZ的正弦振荡波,请问该如何选择补偿电容CF的值来消去振荡呢??

网友A(2012-04-08):
很有帮助,谢谢

网友B:
数pF至数百pF不等,具体由器件和电路确定。

楼主:
回复 网友B:
能给个计算公式吗?谢谢

网友C:
利用1/2pi*r*c计算一下带宽,不影响信号幅度的情况下可以选的大些。同时还要注意电容的漏电影响。

楼主:
回复 网友C:
现在放大器发生了振荡。。从几P法到几十P法的电容试了都无法消除,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D:
你没接PMT时,应该把输入端接地啊!悬空.....

楼主:
回复 网友D:
但是我测得PMT与地之间的电阻是无穷大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难道PMT只要单端输入吗?接地端不用接?

网友E:
先看电源,再看基准吧。电路最后再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