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线圈磁保持继电器的驱动

楼主:
像我这个磁保持继电器的驱动,各位大侠看看长久使用会否有啥问题?
PA0,PA1靠软件保证不同时为1!
主要是两个二极管没把握!Q1和Q4那里的问题比较容易改!

网友A(2012-04-09):
PA0,PA1信号是多少V的?

网友B:
直接买一个保持继电器搞定问题

网友C:
为啥要用4个管子? 用2个三极管不行吗

网友D(2012-11-05):
用一个BL8023直接搞定。

网友E:
PA0,PA1信号是多少V的?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不会是20V逻辑电平。
楼主用芯片比这个电路好。

网友F:
如果Q1Q2或者Q3Q4同时通了,你的电路就遭了。要注意!

网友G(2014-01-03):
引用 网友D:
用一个BL8023直接搞定。

请教下,您用这个BL8023的时候跟单片机连的那端加光耦了吗?如果不加会导致单片机死机吗?

网友H:
引用 网友A:
PA0,PA1信号是多少V的?

重点

网友I:
4148也加两个弄成全桥吧。
这种电路通常在正电源端用PNP,效率可以高一点。
然后通常会弄个互锁逻辑,防止4管同时导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