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断向量表怎么从flash里复制到RAM里呀!!

楼主(2012-04-08):
最近在学习LPC2114处理器的启动代码:有些问题老是不明白!!!
LPC2114处理器的0地址处是flash,但是我想把中断向量表放在RAM里(都说这样速度快很多),所以必须进行RAM的重映射,但是在这之前我怎么把中断向量表从flash里复制到ram里呢?是写分散装载文件吗,还是自己写一段程序!!!分散装载文件和我们最后烧写代码的位置有什么关系呢!我们最后的代码都是烧写到0地址处的flash里吗???我是小白,求大神指导!!

网友A:
应该是得把相应函数放到对应的一个段中,将这个段放到RAM的地址域中应该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