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偿求助 高速采样率 方案

楼主(2012-04-08):
(无正文)

网友A:
100M采样本身不然.变送器设计才是关键点

网友B:
从论文看,没说实时上传

网友C:
论文明显是假的,100MHz的采样速率,哪怕FPGA跑到280MHz,3个CLK也不可能完成一次AD转换、采集加数据处理。造假造的太厉害,cyclone系列根本不可能有这么快。

网友B:
回复 网友C:
你说的太绝对,高速ADC跑100MHz可以的,只不过用流水线,第一个数据出来滞后采样时钟大约5个时钟(看芯片),但确实一个时钟能采样一次

楼主:
ADC 可以多通道同时采样.
100Mhz 滤波前, 滤波后,如果达到1-10 MHz  就可以了.
不一定 要用cyclone .

网友D:
100MHZ处理如要实时上传给PC,必需PCI接口。如果100MHZ*8bits处理后上传,要看数据量大小,应该难度不同。实时采集,实时处理要看算法的负责度,一般使用流水线技术,没问题的。类似的我做过。

网友E:
100MHZ以上的AD多的是,关键是需要经过什么样的处理后上传
上传数据量多大,要用什么接口上传

网友A:
4楼的不知道什么叫并行.

网友F:
可以用LVDS串行接口也可以啊!

网友C:
我算是明白了,你们所谓的100MHz采样速率单只采样,并不包括后续的处理,理解上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