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数组定位定义该怎么写?

楼主(2012-04-08):
比如我想定义一个64元素的数组a,a[64],并且要指定放在FLASH里面的0xb100地址。并且要对数组元素进行定义。下面是我写的。但编译总是报错,说MISSING EXPRESSION.如果不定地址,就不报错。或者定了地址,但不赋值,也不会报错。但这两项我都不能缺少啊。所以不知道该如何去写。求高手能够指点。

sc16  a[64] @0xb100 =
{

0x117,-400, -200,   0,  50, 100, 150, 200, 250, 300, 350, 400, 450, 500, 550, 600, 650, 700, 750, 800, 850, 900, 950,1000,

0x117,1700, 1650,1550,1450,1350,1250,1150,1100,1080,1065,1050,1040,1030,1020,1010,1000,1000,1000,1000,1000,1000,1000,1000
};

网友A:
这个问题LZ需要看具体的编译器手册。

网友B:
我也遇到一样情況。当务之急,只能先定义再赋值了。

网友C:
flash里的定义是无法赋值的,flash是只读的,写要经过一系列的步骤,编译器可没那么聪明

网友B:
RAM也出现楼主所说情況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如何进行先定义再赋值的?是指通过一大堆写FLASH函数的方法么?

网友B:
其实我遇到的情况是:将一些数组指定在RAM区,指定RAM地址定义并赋值,就出现报错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