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信号发生器的实现

楼主(2012-04-08):
单片机基于MAX038实现的智能信号发生器,通过选择按键输入,单片机对MAX038的设置,实现不同波形的选择和输出,整个电路主要由51单片机芯片,信号发生芯片MAX038以及它们的接口电路构成。设计图如下

下图为4*4键盘电路图

程序如下

****************************************************************************
主程序功能为通过按键单片机选择输出正弦波、方波、三角波信号
****************************************************************************
#include <reg51.h>       // 引用标准库的头文件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key;      // 按键值
sbit A0 = P2^0;     // MAX038的波形选择位A0
sbit A1 = P2^1;     // MAX038的波形选择位A1
void delay();
uchar keyscan();
/* 主程序 */
void main()
{
uchar key;
   while(1)
    {
  key = keyscan();   // 调用键盘扫描函数
  delay();
  switch(key)
     {
        case 0x11:    // 第1行第1列,选择正弦波输出
    A0 = 0;
    A1 = 1;
    break;
        case 0x21:    // 第1行第2列,选择矩形波输出
    A0 = 0;
    A1 = 0;
    break;
        case 0x41:    // 第1行第3列,选择三角波输出
    A0 = 1;
    A1 = 0;
    break;
   default:break;
   }
}
}
/* 用于键消抖的延时函数 */
void delay(uint t)
{
while(t--)
{
uchar i;
for (i=0;i<125;i++);
{;}
}
}
/* 键扫描函数 */
uchar keyscan(void)
{
uchar scancode,tmpcode;
P1 = 0xf0;         // 发全0行扫描码
if ((P1&0xf0)!=0xf0)     // 若有键按下
{
  delay(20);       // 延时20ms去抖动
  if ((P1&0xf0)!=0xf0)    // 延时后再判断一次,去除抖动影响
  {
   scancode = 0xfe;
   while((scancode&0x10)!=0)  // 逐行扫描
   {
    P1 = scancode;    // 输出行扫描码
    if ((P1&0xf0)!=0xf0)  // 本行有键按下
    {
     tmpcode = (P1&0xf0)|0x0f;
     /* 返回特征字节码,为1的位即对应于行和列 */
     return((~scancode)+(~tmpcode));
    }
    else scancode = (scancode<<1)|0x01;  // 行扫描码左移一位
   }
  }
}
return(0);        // 无键按下,返回值为0
}

网友A:
使用DDS芯片更好一些,这样产生的波形更好一些!

网友B:
支持下楼主 可以多尝试下

网友C:
实现信号发生的电路是模板混合电路,在电路和线路布局上都有所讲究呀,楼主能单介绍一下注意事项就更好了。

网友D:
学习了解一下,内容再饱满些更好

楼主:
回复 网友C:
呵呵,模拟电源和数字电源需要分开,在供电时要分别供电,即分别取自不同的电源,以防数字信号通过电源线干扰模拟部分,同样,模拟地和数字地的处理也要慎重,PCB板上要用低阻地平面分别将模拟地和数字地连接,再在某一点上将两地相连。

网友E:
没接触过 看过后 感觉对电源挺感兴趣的

网友E:
希望多根楼主沟通下啊

网友F:
在频率线路中,电源去耦是一个关键的问题。整个线路往往由于电源引线而产生电路谐振,当有大的瞬时变化时,也会产生尖峰干扰信号。

网友G:
嗯,十一楼讲的很对
电源去耦是很重要的环境

楼主:
回复 网友G:
可以在片子的电源管脚与地之间加上适当的去耦电容,一般使用1uF以上的优质电容。在许多场合,采用两个电容并联的方法,(并联一个0.,1uF 电容,)则去耦效果比较好。
:)

网友H(2014-05-08):
新做的MAX038模块:支持方波、三角波、正弦波产生,频率可达20MHz,频率可调,占空比可调。作为一个测试信号源,用起来还是蛮方便的。

MAX038函数发生器模块详细介绍: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381629109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