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转帖:几种稳压器(TI)的典型应用之LM317

楼主(2012-04-08):
在上一篇博文中讨论的芯片带动负载能力已经能够符合一般情况下的使用,本次的LM317的突出特点是其输出电流能够达到1.5A,为高负载提供了更多的选择。另外,它的输出电压调节范围也较宽,1.25-37V,芯片内部有短路电流限制和热过载保护。只用两个电阻就可以调节输出电压的大小,使用很方便。
图1 管脚分布图
下面讨论下它的典型应用:
应用一:
图2 可调电压校准器
电路图中Ci不是必要的,但是在距调整较远的情况下最好连入电路中,它能够提供充足的旁路电流,特别是在实现电压调整和接入输出电容时更加需要。CO能够提供短暂的应答,对于本电路不是必须的,输入电压按照下式计算:
其中Iadj因为电流很小对于电路影响不大可以忽略不计。Cadj能够提高纹波抑制,限制在提高输出电压时对纹波电压升高。
应用二:
图3 0-30V电压可调电路
输出电压如下所示:
同样,Aadj可以忽略不计。
应用三:
图4 精密限流电路
此电路很简单了,只需要提供给ADJUST一个反馈即可通过控制R1的大小来控制输出电流的大小。
应用四(电池充电电路):
图5 常用电池充电电路
此电路的输出阻抗取决于Rs和R1、R2,输出阻抗Z=Rs(1+R2/R1)
图6 50mA恒定电流充电器
图7 限流6V充电电路
此电路通过R3设置峰值电流,当R3为1欧姆时充电电流能够达到0.6A

网友A:
多谢楼主,用图来表达还是很清楚的

网友B:
LM317市场中非常常见,价格相对比较稳定,特别是国外品牌如ST,价格一直维持在1元。

网友C:
1# gangwa258123456

网友D:
看过后感觉很不错

网友E(2013-07-06):
谢谢了   楼主   这款芯片   是线性电源   很多方面   还是有局限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