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转帖:几种稳压器(TI)的典型应用之TL499ACP

楼主(2012-04-08):
最近一直在做有关电源方面的芯片,尤其是电压在一定范围内(一般3-12V即可)可调和稳定固定输出电压的芯片,并且使得输出的电压纹波尽量最小,以便来给不同电压要求的运放或者其它精密芯片供电。因为在做仪器仪表或者精确滤波电路的时候对电压的稳定性和输出平整度要求较高,所以对比多种器件的功能以便将综合性能最好的芯片用于后续的使用中。

此款芯片通过调节外部的两个电阻能够提供2.9-30V的宽电压变化范围,它通过降压变压器经由交流耦合与后续电路连接,它的操作和直流电压调整器一样维持限定的输出电压。加入一节1.1-10V的电池、一个感应器、一个滤波电容、两个电阻,在交流线路故障时,此芯片能够进行步进限定电压调节,尤其适用于宽电压范围,可调节的限定电压使得此芯片对于宽电压变化范围的应用广泛,交流故障中后备电源使得此芯片在微控制器的存储器应用上极具效果。

图1 TL499ACP管脚分布图

图2 典型应用电路
RE1滑动变阻器选取10K左右一般可行,其他按照所示参数选取步进开关校准器中对于不同的RCL、Cf和Cp最大输出电流和输入输出电压均有不同,当此三参数选取不同值时对应最大输出电流和输入输出电压值如以下各表所示:

这三个关键原器件选取时最好是选用贴片式的精密电容、电阻,这对于输出电压电流的稳定性和精确性很重要,特别指出的是,最终输出的电流都不是很大,所以在带动负载方面性能不是很好,建议应用在小负载的电路以及芯片供电电路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