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转帖:几种稳压器(TI)的典型应用之MC34063

楼主(2012-04-08):
在前几次使用的都是升压降压的芯片,本次使用的不止有升压降压的功能,而且还有提供负电压的功能,便于为双电源运放供电。但是一般的电压转换芯片输出电流都不是很大,在外部硬件配置后,本次使用的芯片能够将输出电流提高到1.5A,充分满足大电流的需要,选择合适的输入电压能够提供强大的带负载能力。 此芯片的输入电压范围为3-40V,内部振荡器频率能够达到100KHz,想要说明的是,最低输入电压达到3V,在使用中输入电压很低时(接近3V)同时又要求升压后的电压达到10V以上,那么带动负载的能力就稍低了,因为功率器件本身使自己工作就要单独提供1.3V左右的电压,那么如果提供的输入电压是3.3V的话,能够转化的电压也就只有2V,如果最后提升的电压太大的话,电流就会降低,带动负载的能力还是不强的。
下面看下它的管脚
图1 管脚分布图

图2 内部原理图

图3 升压转换器
图中1N5819是肖特基二极管,其导通压降小,能够保证最后输出端电压的精度,升压的大小由R1、R2两个电阻来调节设定,其计算公式如下VOUT=1.25(1+R2/R1)。输出电流的大小主要由电感L的值来确定,电感大的话储能多,输出电流就会大些,反之相对较小。
需要较大的输出电流时,其芯片的外围配置作如下变换设置:

图4 1.5A输出电流升压转换器
注:前后两图分别对应NPN和PNP型三极管

图5 降压转换器
同升压转换器外围器件种类选择大体相同,输出电压计算公式如下:VOUT=1.25(1+R2/R1),输出电流只有500mA,想要大电流输出的话按照如下电路连接即可:

图6 1.5A输出电流降压转换器
注:前后两图分别对应NPN和PNP型三极管
对于正负电压供电的运放或者由负电压提供参考的电路,可以选择下面的负电压产生电路:

图7 负电压转化器
其输出电压计算公式如下:VOUT=-1.25(1+R2/R1),输出电流为100mA,大电流输出电路如下:

图8 1.5A输出电流反相电压转换器
由于本芯片电路中各个参数计算复杂,现把各个参数计算方法奉上:
表1 参数计算表
注:Vsat=输出开关的饱和电压,VF=输出整流器的导通电压

网友:
受教了,挺!

网友A:
mc34063太老了!!!

网友B(2012-05-24):
mc34063不算老,年青呢,你不太慬,。

网友C(2013-05-14):
引用 网友D:
多谢分享。顶下

这个芯片的输出电压只是和RIR2有关,和输入没关系?输出电流怎么计算啊

网友E:
MC34063是老当益壮的,用的的却是非常多的,升降压的都可以的

网友F:
顶一个   好资料  我想问一下   这个芯片的价格怎么样   印象中TI的芯片价格都很贵

网友F:
TI的芯片   貌似价格都是很高   大公司   就是不一样    一般现在用TI的芯片   都会先看一看价格

网友F:
感觉资料还不错  谢谢了  楼主   有时间需要仔细看看   谢谢楼主   谢谢   顶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