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调电容的定片必须接地吗?

楼主(2012-04-08):
(无正文)

网友A:
未必一定接地。但若其尺寸过大且在高频场合使用,则可能对地分布电容不可忽略。

楼主:
回复 网友A:
3*4MM的算大吗?把电容下面的地平面挖掉一块是不是就可以了减少对地电容了

网友B:
这种小体积微调电容,一般不用考虑定动片接地,但要考虑电路的最高工作频率,其微调电容的有机介质,是否能工作在此频率,介质损耗是否在充许范围。

网友C:
为了最大限度地减少人体对可调电容分布参数的影响,电容的动片尽可能接地。

网友D:
不是必需接地,但是做LC谐振调节时接地较好,原因5楼已说.小体积微调电容可以做反馈电容.大的不适合,因为不接地,分布参数过大.

楼主:
回复 网友D:
多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