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M32F103RCT6的奇怪问题!!

楼主:
这两天自己画了个基于STM32F405RGT6的开发板,准备上F4,但是由于芯片还未到,因此先焊了STM32F103RCT6,但是发现有个很奇怪的问题,MCU的3.3V供电通过跳线选择SPX1117-3.3V和基准产生的3.3V,在芯片没烧程序之前,同时MCU的3.3V悬空,但是VBAT通过电池供电[local]1[/local],VDDA通过基准产生的3.3V供电,这时发现MCU的3.3V居然有3.5V(因为这时VDD是悬空的),然后通过短块分别选择1117输出的3.3V和基准产生的3.3V,这时电压都不对,电压分别为3.4V和3.5V!!
    然后将JTAG接上,这时VDD是正确的,分别为3.3V(1117输出的电压)和3.24V(基准的电压),拔掉JTAG后电压有不对!
    向芯片中写入基本的程序,系统的电压又正常了,然后檫除芯片的程序,VDD电压又不对了,请问香版主能不能帮忙分析原因?明天到办公室试一下STM32F103CBT6有没有这个现象?
   以下为原理图!
    [local]1[/local]

网友A(2012-04-09):
很难说是什么原因,因为在实际应用中,不会出现芯片中没有程序的情况。

请问VBAT电压多少?选择VDDA和VDD供电的短块在图中的哪里?

楼主:
2.5V电池,模拟电源A3。3V旁的X1处

楼主:
初步怀疑还是供电的问题,搞不清楚VBAT、VDDA以及VDD内不是如何连接的?VDDA一只是接基准产生的电压大概VDDA,3.24V左右,VBAT电池供电,2.5V左右,在没有烧程序的时候(新焊接的芯片),同时VDD悬空,这时用万用表量VDD,电压大约为3.5V,如果用短接块将VDD与VDDA短接,那么VDDA也为3.5V,电路中三极管的基极电压只有100mV左右,这个是VDDA有倒灌的电流导致负反馈失效所致;如果将VDD与SPX1117产生的DVDD 3.3V短接,DVDD电压变为3.4V,也是感觉有倒灌电流,问题是MCU的VDD 3.5V是怎么产生的?如果向芯片中填入程序,那么VDDA、VDD、DVDD电压值都是正常的,不知道到底是什么原因?

网友A:
请问你是否遵守了VDD与VDDA,始终不能相差300mV的规定?
VDD悬空时,VDDA是什么状态?

楼主:
VDD悬空时VDDA为3.24V,但是将VDD与VDDA短接时,VDD应该为3.24V,但是却为3.5V

楼主:
VBAT始终为2.5V

网友A:
VDD悬空时VDDA为3.24V,但是将VDD与VDDA短接时,VDD应该为3.24V,但是却为3.5V
引用 楼主:

问题就出在这里:VDD悬空时VDDA为3.24V。在STM32的数据手册中,规定了VDD与VDDA之间不能相差超过300mV。

另外,将VDD与VDDA短接时,怎么可能VDD与VDDA不一样呢?一个是3.5V,另一个是3.24V?

楼主:
怎么可能VDD与VDDA不一样呢?一个是3.5V,另一个是3.24V?因为VDD为3.5V,向VDDA倒灌电流,导致产生VDDA的运放负反馈失效,结果都变为3.5V了,这个在原理图中可以分析出来

网友A:
LZ可能没有理解我的问题,请问当VDD悬空时,VDDA接到什么电压?是否也是悬空?

再请问当VDD悬空时,VREF接到什么电压?是否也是悬空?

楼主:
当VDD悬空时,VDDA接到3.24V电压,VDDA一直供电的

网友A:
当VDD悬空时,VDDA接到3.24V电压,VDDA一直供电的
引用 楼主:

这就是严重的问题!

我已经在7楼和10楼,两次提醒过你: 在STM32的数据手册中,规定了VDD与VDDA之间不能相差超过300mV,看样子你是没有看见。

楼主:
我的问题是VDD与VDDA短接时那么电压应该为3.24V,而不是3.5V,我知道他们之间的压差不能超过300mV,悬空的问题我知道,但是短接时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

网友A:
我的问题是VDD与VDDA短接时那么电压应该为3.24V,而不是3.5V,我知道他们之间的压差不能超过300mV,悬空的问题我知道,但是短接时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
引用 楼主:

首先确认一点:VDD与VDDA短接时,VDD=3.5V,VDDA=3.5V,是否这样?从你前面的描述中,始终找不出确切的回答!

如果上述这点属实,请问为什么不可以是3.5V呢?为什么必须是3.24V呢?
这个3.24V是在不正常的配置环境中得到的不正常的数值,你怎么能够拿一个不正常的数值作为参考呢?

楼主:
上面是电源框图,VDD与VDDA短接时,两个电压当然是一样的,应该为3.24V,而不是3.5V!

网友A:
上面是电源框图,VDD与VDDA短接时,两个电压当然是一样的,应该为3.24V,而不是3.5V!
引用 楼主:

为什么不可以是3.5V?

另外,从LS给出的示意图中:
  1)看不出VDD可以与VDDA短接;
  2)5V电源输入怎么与3.24V是连接在一起的?

楼主:
晕啊,图画错了,从新整理了一下,香版主理解错了。

网友B:
呵呵,LZ也在这个圈子混啊。。。。

楼主:
还是没有理解我的意思,VDDA是3.24V,通过运放加三极管输出的,VDD接上VDDA后只能是3.24V,这个是电源啊,MCU的VDD是输入不是输出,他的电压只能由外接的电压源决定!

楼主:
还有感觉VDDA与VDD在内部应该是通过电阻或者二极管连接的,我以前的方案也是基准放大成3.25V(没有加三极管扩流)给VDDA供电,1117-3.3V给VDD供电,今天把1117取掉,也就是VDD悬空了,这时MCU把VDDA(3.25V的电压)拉低了,大概是2V,而VDD电压大概是1V

网友A:
这样吧,请LZ再找一个板,除了MCU和一些滤波电容,其他器件都不要焊上去,然后把所有VDD和VDDA连在一起,用一个标准电源接到VDD和VDDA上,看看有什么情况。

你的电路太复杂,把所有东西隔离开比较好,否则你总是先怀疑MCU有问题。

网友C:
lz焊103的时候是否根据datasheet修改了电源部分?
407换103的时候两处电容需要对地短接。47和31pin。

焊103的时候c29和c30要换成0欧电阻

楼主:
这个注意到了,问题已经解决了,主要是75LBC184的RXD接到MCU的PA3了,忽略了PA3不是5V兼容的,把75LBC184换成3V的器件就好了,谢谢!

网友D:
还以为发现了新的发电机了, 法拉第会失落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