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卷积的拉普拉斯变换的证明问题

楼主(2012-04-09):
我很不理解15-76式是怎么得到15-77式的
交换积分顺序是怎么进行的? 图中好像是把  与对调
我也有特地查了一下交换积分顺序的方法 不过好像不是如图中的那样做啊..

网友A:
re LZ:

所谓交换积分顺序就是如下形式的变换:

  ∫F(x)[∫G(y)dy]dx
  = ∫∫F(x)G(y)dydx
  = ∫∫G(y)F(X)dxdy
  = ∫G(y)[∫F(x)dx]dy

注意,这里G(y)未必仅是y的函数,若G为形式g1(y)g2(x,y)则有如下变换:

  ∫F(x)[∫g1(y)g2(x,y)dy]dx
  = ∫∫F(x)g1(y)g2(x,y)dydx
  = ∫∫g1(y)g2(x,y)F(X)dxdy
  = ∫g1(y)[∫g2(x,y)F(x)dx]dy

网友A:
另外注意其中的u()(单位阶跃函数),其作用是截断负时间上的数据。因在此已经采用单边拉普拉斯变换,故可直接拿掉(假定负时间数据为零)。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HWM , 看懂了
这个性质是怎么来的呢
严格证明我是不会 , 我就随便填个参数算了一下 结果是不一样的呀
用 maple  算的

其实这个性质跟二重积分的性质是不一样的吗? 那么是怎么来的呢

网友A:
to 5L:

所给式子不是那么回事儿,建议复习《高等数学》。

楼主:
回复 网友A:

:dizzy:
  不明白啊 这跟这个 ∫F(x)[∫g1(y)g2(x,y)dy]dx 不是可以对应起来吗
F(x)=x^2 , g1(y)=2y , g2(x,y)=xy

我在高数书上只查到 这个性质 ,
莫非书里给出的这个性质是 这个的特殊情况?

网友A:
to 7L:

注意其积分上下界是个变量。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明白了 那就是说
∫F(x)[∫g1(y)g2(x,y)dy]dx
  = ∫∫F(x)g1(y)g2(x,y)dydx
  = ∫∫g1(y)g2(x,y)F(X)dxdy
  = ∫g1(y)[∫g2(x,y)F(x)dx]dy  这个性质不是二重积分的性质吧
那这个性质叫什么呢?  我想查一下这个性质是怎么得来的

网友A:
to 9L:

这是二重积分的性质,但上下积分限不函变量。

楼主:
回复 网友A:

猜不着 那我也不逞强了 我真的不懂

∫F(x)[∫g1(y)g2(x,y)dy]dx
  = ∫∫F(x)g1(y)g2(x,y)dydx       (1)-------F(x)怎么放到方括号内的积分号里了?
  = ∫∫g1(y)g2(x,y)F(X)dxdy       (2)-------两个积分的积分变量怎么调换了?
  = ∫g1(y)[∫g2(x,y)F(x)dx]dy     (3)-------g1(y)dy怎么放到外面去了?
都是根据什么来这样做的呢

书里的几个性质我都仔细看过了 只有7L的最后那个式子最像  可是又不是

网友B:
回复 楼主:
∫F(x)[∫g1(y)g2(x,y)dy]dx
  = ∫∫F(x)g1(y)g2(x,y)dydx       (1)-------F(x)怎么放到方括号内的积分号里了?

中括号里的 ∫g1(y)g2(x,y)dy 是对y积分的, F(x) 对它而言,相当于是一个常数,当然可以放到积分号里面去。就像 a ∫ f(x) dx=  ∫ a*f(x)dx 一样。

  = ∫∫g1(y)g2(x,y)F(X)dxdy       (2)-------两个积分的积分变量怎么调换了?
这是二重积分交换积分顺序,先对x或是先对y积分,都是可以的。

  = ∫g1(y)[∫g2(x,y)F(x)dx]dy     (3)-------g1(y)dy怎么放到外面去了?
同样地,g1(y)相对于∫g2(x,y)F(x)dx而言,它就是一个常数,当然可以放到括号外面了。

网友B:
(15-76)怎么到(15-77),如下:

信号与系统,:lol 。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 很明白 我看懂了
其实问题是出在这里 : 15-76的被积函数有错
这帖 https://bbs.21ic.com/icview-324611-1-1.html HWM指出了
不管怎么样现在我明白了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