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问个C语言问题,纯粹的C问题

楼主(2012-04-09):
为什么给数组的定义大于10,就会有-858993460这个数出现
#include <stdio.h>

void main()
    //课本中起泡排序
{
  int i,j,temp;

  int f[11];      //在里f[?]中的值,大于10,就出现问题
  for(i=0;i<10;i++)
  {

if(i==9)

{

  printf("请输入最后一个数");

  printf("\n");

}
    scanf("%d",&f[i]);

printf("\n");
  }

  for(j=0;j<9;j++)
  {

for(i=0;i<=(9-j);i++)

{

  if(f[i]>f[i+1])

  {

temp=f[i];

f[i]=f[i+1];

f[i+1]=temp;

  }

}
  }

  for(j=0;j<10;j++)

  printf("%5d",f[j]);
  printf("\n");
}

楼主:
据说是跟硬件内存有关,跟使用的软件有关,程序没有错误

网友A:
        for(j=0;j<9;j++)
        {
                for(i=0;i<(9-j);i++)
                {
                        if(f[i]>f[i+1])
                        {
                                temp=f[i];
                                f[i]=f[i+1];
                                f[i+1]=temp;
                        }
                }
        }

网友A:
另外,-858993460这个数是0xCCCCCCCC
它是怎么来的,仔细想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