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鸟485通信问题?求老鸟指教

楼主(2012-04-09):
1.MAX485或MAX3082对多台PC机子网络通信,波特率9600。A,B端什么都不加。当线距加到400米后,所有PC机都中断连接了。于是给最后一台PC机A,B两端加上一个电阻120欧后其它PC机全部通信正常,就最后一台加了电阻的PC机始终连接不上,这怎么解决?
2.还有线距再加到1K米后PC机子网络通信又中断了.有没有办法达到1.5K米啊。

网友A:
像是通讯反射现象,你接485通讯时得采用手拉手的接法,不要分叉,另外通讯线最好是带屏蔽的双绞线。通讯要到1.5KM,估计得加中继了

网友B:
端接匹配负载应该放在传输线的末端(最后那台的后面)。另外,电缆(双绞线)的品质也需注意。

网友C:
楼上两位说的对,此外,用于长距离通讯时,485电路的设计也要注意,不用用市面所谓232转485头子的接法,收到控制信号一定要由程序控制。

楼主:
1.是手拉手的接法,没有分叉。是双芯屏蔽线。
2.匹配负载加最后那台的后面?是不是就是最后那台上啊,我是加在最后那台上的。
3.是用485转232的,现在电脑大部份都没485接口了。

网友D:
要远距离:1、降低波特率;2、负载数量尽量少;3、末端和前端加匹配电阻;4、利用485中继器

网友C:
“3.是用485转232的,现在电脑大部份都没485接口了。 ”这里出问题了。现在485转232头子的驱动能力是不足的,用来接收还可以,用来发送距离一长、节点一多就不行了。建议你买有源的485-232转换器,或者自己做一个。

上图就是市面上大量的一般无源的232转485头子的电路,你可以看到,在发送低电平时,MAX485是工作的,但在发送高电平时,MAX485的3脚为低,MAX485是不工作的,只靠线上的电位只由上/下拉电阻R4、R5来保证信号1的发送,要注意的是,R4、r5电压也只是VCC(5v?)这是不合符485标准的,只能说短距离、少节点是还能凑合着用。而且这两个电阻还对信号的传输带来信号匹配上的影响。
MAX485的电路请看下图

MAX485在网络(多个节点)下的应用请看下图

详细的请况请查看MAX485的手册
http://datasheets.maxim-ic.com/en/ds/MAX1487-MAX491.pdf

485的规范。
要长距离、多节点传输,MAX485的控制脚一定要用起来。

网友C:
回复 楼主:
给你找到两个**,写得很详细了,你自己仔细看看。你如果理解,那485应该就存在问题了。
http://www.docin.com/p-297067211.html
http://wenku.baidu.com/view/cc2310aedd3383c4bb4cd247.html

楼主:
看了上面这么多,我试了下。当把485-232转接口(有源)那里的B端加个120欧电阻到地后,所有PC机子都正常了(42台),1千米距离也正常。且A端不能接上拉电阻,一接上连接就全中断了。最后那台PC机和最前面那台PC机的AB两端都不用加电阻了。原理我不知道啊,就是试出来的。有知道的解释下。

网友C:
你用示波器把信号捉出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