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手机充电电路图

楼主(2012-04-09):
手机充电电路图充电器电路图

网友A:
呵呵,了解一下,不知道是不是所有的手机充电原理都是一样的

网友B:
我觉得应该都出不多呢

网友C(2014-07-26):
看看,怎么没有解析

网友D(2014-10-14):
看不到图

网友D:
最近网购了两种220v的手机电池万能充电器,结合测量以前的几种万能充电器,发现具有集成芯片CT3582C的万能充电器输出电压4.2V误差很小,其它的输出电压误差太大,容易损害电池。

网友E:
这个就是一个简单的交流220V转DC4.2V输出的电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