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0mA电流转换成0-10V电压

楼主(2012-04-09):
不使用电阻来转换。
有什么办法没有?信号隔离器?能使用芯片解决这个问题没有

楼主:
我看了下信号隔离器的,差不多一路要200那样子,感觉有点贵的。有哪款芯片能解决不?

网友A:
我以前是直接用电阻和运放的,没有隔离。呵呵,隔离的话可以用线性光耦。
http://www.baidu.com/s?bs=%B5%E7 ... %EE&inputT=1314
价格还好吧。淘宝了一下,HCNR200也就6元。图便宜就不用,呵呵。

网友A:
https://bbs.21ic.com/icview-13680-1-1.html
这是以前21Ic上的一个帖。呵呵。希望对你有用。

楼主:
我需要类似于ISO-EM-U4-P1-O5 这种的,有没有类似的?

网友B:
最近接触的一个项目,处理这类4-20ma信号,客户指定德国某品牌的安全栅,单路的一块2900+

楼主:
还有大神提供点建议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