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高手**过汽车CAN bus吗?

楼主(2012-04-09):
现在公司要做一款汽车方面的产品,直接连到汽车的OBD-2接口的CAN-Bus,不需用额外布线。这款产品需用控制汽车门锁的开关,我用分析仪记录开关门锁时CAN总线上的数据,但是我用这些数据重发却不能控制门锁,想请教下坛子里搞汽车电子的高手都是怎么破解CAN总线的。

网友A:
很多的协议都有序列号的,因此发一模一样的数据是肯定不行的。ps:不同汽车协议是不一样的,CAN只是一个低层协议。我没有**过汽车CAN bus,只**过空调等电器的。方法应该是一样的。多抓只包,找到悟性好的人推测,再实验,呵呵。

楼主:
没明白Tinnal所说序列号的意义,每次抓开门锁时的数据都是一样的,为什么我发这些数据就开不了锁呢。

网友B:
发送接收确定配对好了?我就专门做汽车协议分析的,什么CAN,MBUS,IPBUS........

楼主:
想请教下楼上是怎么解析的?

网友C:
〓◆ CAN总线相关专辑 11册 122M ◆〓

网友D:
不要简单地照搬波形。
多操作几次,根据不同的CAN帧先把相关的变化位分析清楚。

网友E(2012-12-24):
有没有专门**原车信息的设备啊,我也要做一个设备接到车上,要和汽车通信

网友F:
每一帧数据都有特定的意义,每个厂商估计都不一样吧。
CAN只是最底层的通信。上层的协议估计不好搞。

网友G:
对的,can是底层的协议,一般都是发往上层,所以知道也没用

网友H(2014-04-29):
:lol你获取的是状态而不是设置,控制点根本不管你的状态

网友I(2015-10-28):
新手上线,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J(2016-12-13):
想请教下,你们是如何抓汽车数据包的。。。。

网友K:
CAN数据包是怎么抓的啊
用的是什么工具
能不能指点一下

网友K(2017-01-29):
没有人回答么

网友L(2017-10-09):
引用 网友B:
发送接收确定配对好了?我就专门做汽车协议分析的,什么CAN,MBUS,IPBUS........

兄弟能否加我QQ:395477230 关于通讯协议想咨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