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直流恢复电路的原理

楼主(2012-04-09):
大家好,这个直流恢复电路好半天了,也没有看明白到底电路中的电荷,电压是怎样变化的,正负变化的电压,如何转换成正电压的。请大家帮着分析一下,谢谢了~~

网友A:
你把C看成一个阻抗

网友B:
严格来说不宜称为“直流恢复电路”。此是钳位电路,利用二极管的特性将脉冲波形底部钳在零电位附近(不管原始波形直流成分是如何)。

网友C:
这个负电压的时候电流通过二极管流走所以二极管后面没有负电压,不知我这样解释靠谱不

网友D:
形象的这么说:负电压输入的时候,电流通过二极管,把负电压给“存贮”在电容里了,正电压输入时,把“存贮”在电容里的电压和输入的正电压叠加到输出上。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答,看看我这样理解是否正确~

网友E:
就是倍压检波电路

网友F:
直流抬升   有点小意思

网友G:
各位  !有没有在广东这边的啊 !多多交流啊 QQ79201827!

网友H:
去看看视频信号的同步头嵌位原理就知道了,类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