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DO灌电流会导致损坏还是输出精度变坏?

楼主(2012-04-09):
为什么不能灌电流?
什么结构导致的?

如果这样的话,运放输入端可能往外流电流,LDO能直接和输入端相接吗?

网友A:
这是一般LDO的原理图,静态工作时,三极管向两个分压电阻提供电流以位置工作电压。输出节点的电流流向只有三极管和两个电阻,很明显三极管不能灌进电流,灌进的电流只能流向两个分压电阻,灌入的电流越大,三极管提供的电流就越小,当灌入的电流大于静态时三极管流出的电流(分压电阻上流过的电流)时,LDO就不能正常工作了。不过运放的输入端流出的电流一般都很小,应该没啥问题。

网友B:
灌电流也会流向负载.灌电流可以看做是一个电流源

网友C:
双极型的,如调整管未反向并二极管,反灌电流接受能力小于落地电流, CMOS工艺的, 因MOSFET体二极管作用, 反灌电流基本上可等于LDO额定电流

楼主:
以上各位大侠的意思是LDO可以灌电流了哦?

楼主(2012-05-15):
回复 网友C:
落地电流是啥意思。
蚂蚁通俗的讲讲吧。
二楼说的我明白了些,但是不知道LDO可接受的灌电流能到多少,手册不给啊。

也就是说LDO输出端 连到电路中,电路电压高于LDO输出端电压,此时就要灌电流了吧

网友D(2016-01-26):
您好,关于您的这一篇LDO灌电流会导致损坏还是输出精度变坏的帖子,我想请问一下您,你现在有结论了吗?因为我也用到了ADP3333这个芯片,会出现灌电流的情况,所以想请见一下你会是什么结果?谢谢!

网友E:
能灌入电流,说明输出端接了比LDO输出电压高的电压,哪里还有精度问题呢?只能讨论损坏不损坏问题了哈。

网友F:
大概可以说“后果不可预知”。。。。。。。
当然如果你已经了解了LDO的内部构造除外

网友G:
LDO不是电流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