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FPGA,DSP,Verilog,matlab之间是什么关系?

楼主(2012-04-09):
RT,应该按照什么顺序学习?

网友A:
FPGA对应的编程语言是Verilog或者是VHDL
学习DSP时可用matlab来进行波形仿真,求卷积,快速傅里叶变换等等
FPGA和DSP是两门课程,可以同时学习,但是具体要看你做哪方面的事

网友B:
DNA方式学习,:lol

网友C:
2楼正解

网友D:
verilog是一门硬件描述语言。FPGA的学习需要用到硬件描述语言,一般学习FPGA都是结合着学verilog或VHDL之类的硬件描述语言。
DSP主要是用于数字信号处理方面的处理器,对浮点数运行有优点,属于哈佛结构。但FPGA目前的发展有取代DSP的趋势,因为FPGA是并行处理,在算法处理和速度上有优势。
Matlab是一个数学工具软件,用途十分广泛,在工业控制,数学计算,算法,信号处理上有很大的作用,在理论验证上帮助很大。matlab和C++,FPGA等都有相应的接口。
学习这些没有先后之分,理论基础到了,都可以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