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极管阻容藕合负载输出的动态范围分析(共射)

楼主(2012-04-09):
由静态(直流)负载线 Icq Rc = Vcc - Ucq 得知其静态中点为(忽略Iceo和Uces):

  Icq = Vcc / (2 Rc)
  Ucq = Vcc / 2

显然,上述中点并非是过此点的动态负载线的中点。动态负载线的中点由下列方程组确定:

  Icq Rc = Vcc - Ucq
  Ucq - Uces = (Icq - Iceo) Rc RL / (Rc + RL)

解得:

  Icq = (Vcc - Uso) / (Rc + Rc RL / (Rc + RL))
  Ucq = Vcc - (Vcc - Uso) / (1 + RL / (Rc + RL))

其中 Uso = Uces - Iceo Rc RL / (Rc + RL)

按此静态工作点确定基极电阻

  Rb = β (Rc + Rc RL / (Rc + RL)) (Vcc - Ube) / (Vcc - Uso)

若 Vcc >> Ube 且 Vcc >> Uso,则忽略Ube和Uso,得

  Rb = β (Rc + Rc RL / (Rc + RL)) = β (Rc + Rc || RL)

分析结果:

由 Ucq = Vcc RL / (Rc + 2 RL) + Uso (Rc + RL) / (Rc + 2 RL) 可知,当RL << Rc时,有

  Ucq ≈ Vcc RL / Rc + Uces

Ucq 接近 Uces。若静态工作点是稳定的,则没有问题(不会碰壁)。但若考虑温度漂移,问题就来了,参考静态负载线:

  Ucq = Vcc - Icq Rc = Vcc - β(Vcc - Ube) Rc / Rb

显然Rc取值越大,Vcq受温度的影响越显著。因此,对于RL阻抗较小的负载,Rc的取值不宜过大。控制好RL/Rc,不仅可以使Ueq适当远离Uces,还可以减小Ueq对温漂的敏感度。

楼主:
加入Re和旁路电容(方便起见忽略Uces、Iceo和Vbe,且令Ic ≈ Ie)。动态负载线中心满足方程组

  Icq Rc = Vcc - Ucq
  Ucq - Icq Re = Icq Rc RL / (Rc + RL)

解得:

  Icq = Vcc / (Rc + Re + Rc || RL)
  Ucq = Vcc (Re + Rc || RL) / (Rc + Re + Rc || RL)

按此静态工作点确定基极电阻

  Rb = β (Rc + Rc || RL)

网友A:
这是已知RC和RL求交流输出极限,实际上晶体管电压放大器的前级及中间级的交流输出电压并不大,没有必要去求极限,稳定性需放在第一位,末级才需要求输出极限值。那就根据RL及需要的输出电平再去取Rc,而不是反过来根据Rc,RL去求输出极限(这只能用于设计验算),工程上没有这么玩的。
极限输出法的命门,就在于Rc不能比RL大太多,否则集电极静态电压太低。
前几天我开的贴中便指出,由于作者指定了RL及Rc,且RL<<Rc,只需哈一口气,三极管便饱和了(且不谈三极管放大系数的离散性)

网友(2013-03-08):
还欠缺一个线路图的呢 !!   不然怎么知道Rc RL在那里

网友:
引用 楼主:
加入Re和旁路电容(方便起见忽略Uces、Iceo和Vbe,且令Ic ≈ Ie)。动态负载线中心满足方程组

  Icq Rc =  ...

你完整把图纸和分析内容写出来
这样才容易收藏帖子

网友B(2016-03-10):
好贴,顶起来!童诗白的模电书上讲到交流负载线就没继续往下讲了,感谢HWM的深入剖析

网友C:
又学到一点

网友B:
21ic几位大师的以前发过的帖子都很不错,可以翻出来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