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极管的作用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2-04-09):
整流的作用,使电流从电磁锁的上端往下流。电磁锁不太了解,应该是有极性的吧。

楼主:
没极性的 220V交流的额定电压

网友B:
没极性的 220V交流的额定电压
引用 网友C:

呵呵,楼主稍微动下脑经呢,有没有用交流的电磁铁嘛。

楼主:
为什么没用  我今天刚从客户那边把这4个电磁锁拿过来  插在220V的插座上面了  正在老化测试

网友C:
呵呵,楼主稍微动下脑经呢,有没有用交流的电磁铁嘛。
引用 网友B:

电磁铁当然有用交流的,结构略为复杂些,成本略为高些~~~

只不过,电磁锁用直流电磁铁+4个二极管,成本更低些。

网友C:
另外,交流电磁铁吸力偏小些,在电磁铁及小型继电器中,使用不多,但在大功率应用上,如交流接触器,几乎都是交流电磁铁的天下。

网友D:
正半周时,D1,D4导通,负半周时D2,D3导通,感觉是两个回路,是不是跟锁有关系呢?

网友E:
单一磁路的交流电磁铁产生的是脉冲磁场, 有2倍于供电频率的振动. 要降低磁场的脉动系数和振动,需加带短路环的辅助磁路, 用来移相, 与原磁场进行失量叠加. 类似于罩极电机.
而直流桥式整流供电, 则可以只用一路简单磁路, 因线圈具有相当的电感量, 能储存相当多的能, 可以平滑电流及磁场波动, 只要感抗与电阻相当, 效果便十分明显, 感抗分量>>直流电阻, 线圈中便是很稳定的直流电流, 电磁铁可以没有振动及噪声

网友C:
蚂蚁 V5!

一针见血!

网友F:
想问,小区大门的电磁锁,在门关着的过程中是否一直在消耗电能?还是开锁的时候需要电能而已?

网友E:
类似于继电器的常开/常闭触点,电磁铁也有常闭/常开位置

网友G:
回楼上,电磁锁关闭的时候需要电力的,这是弱点,比如停电后只能靠内部电池**一段时间,随后就开放了。当然,需要的功率也不是很大,5W到10W吧。

网友E:
你说的是那种没有锁舌的,真接把铁门吸往的那种电磁锁?这种估计一脚便能射开。
不过这也算是一种电磁锁,算是常开方式吧
我12楼第一时间想到的是可以用电脉冲开锁,也可以手动开锁的那种有锁舌的,是常闭方式

网友F:
为了节约能源,还是可以用电脉冲开锁,也可以手动开锁的那种有锁舌的,是常闭方式好,而且可靠,不然对方切掉电源就可以打开你的锁了,这个锁有什么用?

网友C:
电磁铁有两种,一种是最常用的,单组线圈的,只能做到常开或常闭。

另一种不常用,一般用于特殊用途,双组线圈组成乒乓型结构,带掉电**,使用电脉冲驱动,平时不耗电。

加个锁舌就组成了带**的电磁锁,平时不耗电。

日本有几种型号的继电器就是这种结构,俺用过,带**的,国内只有拆机件,价格贼贵。

网友E:
是否就是所谓的磁保持继电器?

网友C:
蚂蚁正解~~~

这种继电器内部加装磁铁的,断电时能保持当前状态。

网友C:
科普教育 ---- 磁保持继电器 原理

磁保持继电器,在激磁线圈加电(DC)后吸上,
激磁线圈断电后,在剩磁的作用下,依然保持吸上状态,
如果给激磁线圈加适当的反向电流,消除剩磁的作用,继电器方可释放。
在实际应用中,如只有一线圈很不方便,所以磁保持继电器通常有两个线圈,
一个用于吸上,另一个用于释放,
具体工作电压参照产品说明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