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跟PIC单片机之间如何取舍?

楼主(2012-04-09):
应用:低成本无线传感器。

网友A:
可以用带传输的msp430可以试一试!

网友B:
用msp430即可,设计好电路,没问题的。

网友C:
PIC的单片机很不错,可以说是站住了80%的8位单片机市场,同时PIC的系列很全,资源也是很丰富,地中高端片子随你选择。

网友D:
建议看一下PIC单片机,产品多,可选择的相对更多些;PIC、Ti的低功耗都很出名

网友E:
睡眠和低功耗还是MSP430占一定的优势。

网友F:
可以用value line系列的MSP430G2xxx+CC1101

网友G:
如果特别追求低功耗,还是选择MSP430吧

网友H:
:)430推广做的好啊

网友I:
MSP430在仪表方面应用还是很广泛的。:)
建议选4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