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导道电源电路,求原理分析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2-04-09):
当电源用,如果当参考源用,就不需要加MOS管了

楼主:
能具体分析 一下,两个运放的工作状态吗?

网友B:
第一个运放工作在同相放大,第二个是跟随器状态。由于反馈返回点在mos管的D,与运放的输出反相,要保证负反馈的话,就要把运放的输入端颠倒过来。

楼主:
那么,10pF的反馈电容有什么用呢?

网友C:
就是个LDO,10PF电容相位补偿的,防止振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