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9.3新问题

楼主(2012-04-09):
我在layout内设置好default的安全间距是7mil,在router内走线,因为有部分电路没有办法走7mil安全间距,之前设置的是5mil,完成整个走线后我返回到layout中铺铜和检查安全间距,为了确认我之前走的5mil安全间距是对的,我将默认的default改为了5mil,但是问题来了:检查的时候总是5mil那一堆间距不对,提示我应该是7mil。不知我哪里设置有误??

网友A:
你点是的PADS工具栏后面的那个ROUTER LAYOUT切换图标吧

因为你从ROUTER切回来时把默认规则带回来了

你从LAYOUT切到RPOUTER中时点TOOL下面的ROUTER切换有选项,不要点快捷图标。你看一下,有规则的问题

楼主:
我确实是用的快捷键切换的,不过我后来找到问题了,是我在layout里设置了GND的走线规则,这里设置的GND是7mil的,所以在default下设置不会更改这个特殊的设定。楼上这个方式不知道对这类设置的规则会不会一起带过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