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没有静态电流,触摸复合管的基极喇叭会嗡嗡的响

楼主(2012-04-09):
也能放大,难道手也带电打通三极管的电压吗

网友A:
这就是达林顿的力量,人体是带电的。
如果将电路地接地,晶体管换成8050,8550,或者JFET,MOS
电路的输入阻抗极高,稍有风吹草动电路都有动作,不排除误动作

网友B:
人与电线之间有几至几十pF电容, 会耦合过来约uA级 50Hz电流

只要鞋是干的, 对地有几十M的电阻,人手上便随时有几十伏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