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湿度测量,ad0809 输入的不懂了,来求教

楼主(2012-04-09):
后解释,先上图:

楼主:
截图的,是一起的

网友A:
关键是传感器处理,AD能正常就OK

楼主:
我想问的就是:
555输出的是频率,进入0809的IN0
貌似我记得,0809采集的是模拟的电压量(本银太菜了),把模拟0~5V转化为数字0~255
为什么这里能够采集的是频率???????????
who 解释哈这里的原理
3QQQQQQQQQQQQQ

资料唧唧歪歪的一大堆关于频率的计算
这里的频率和占空比对ad采集又又有什么影响????????????

上唧唧歪歪的资料:
把HS1101和NE555同时接入电路中的电路设计原理图如图2-4所示。NE555电路功能的简单概括为:当6端和2端同时输入为“1”时,3端输出为“0”;当6端和2端同时输入为“0”时,3端输出为“1”。在此电路中,555定时器正是根据这一功能用作多稳态触发器输出频率信号的。
当电源接通时,由于6和2端的输入为“0”,则定时器3脚输出为“1”;又由于C1 两端电压为0,故  通过R2 和R3 对C1充电,当C1 两端电压达到2 /3 时,定时电路翻转,输出变为“0”。此时555定时器内部的放电BJT的基极电压为“1”,放电BJT导通,从而使电容C1 通过R3 和内部放电BJT 进行放电,当C1 两端电压降低到 /3 时,定时器又翻转,使输出变为“1”,内部放电BJT 截止,VCC 又开始通过R2 和R3 对C1 充电,如此周而复始,形成振荡。其工作循环中的充电时间为 =0.7(R2+R3)C1;放电时间为  = 0.7R3*C1; 输出脉冲占空比为q =(R2+R3)/(R2+2R3),为了使输出脉冲占空比接近50%,R2应远远小于R3。当外界湿度变化时,HS1101 两端电容值发生改变,从而改变定时电路的输出频率。因此只要测出555的输出频率,并根据湿度与输出频率的关系,即可求得环境的湿度。

网友B:
新手进来看看。随便学习:lol

楼主:
呃呃呃呃呃呃呃呃呃呃呃呃呃呃呃呃呃呃呃呃呃呃呃呃呃呃呃呃呃呃呃呃呃呃

来人说哈 |||

求RP,求回复,求RP,求回复,求RP,求回复,求RP,求回复,求RP,求回复,求RP,求回复,

网友C:
0-125就表示0,125-255就表示1,数0,1的交替个数就是频率了.

网友D:
只不过是个湿度转时间转换罢了 用AD值去判断充放电常数 并对应到湿度

楼主:
我还是不明白,ad是将电压转化为数字,为什么还能将频率转化为数字
二者本质是什么

网友E:
555出来的是频率信号,为什么接到AD去?ad有频率转模拟电压功能吗?

楼主:
11# elec921 能再解释明白些吗

楼主:
那位可以动动手指啊

楼主:
不带这样的,,,,,,为什么没人说

网友F:
看着楼主的图我就想打人,我的眼睛受不了,能不能传源文件上来啊

网友G:
湿度器件的应用一般有频率输出和电压输出两种。
频率输出交往简洁,输出频率直接计入单片机测频进行处理即可。
电压输出的需要外界AD转换,进行模拟数字再转换。
如果上诉电路打算做pwm电压模拟,为何没加电容啊?

网友H:
湿度传感器不要接地,接到用2个电阻分压的中间电位

楼主:
回复 网友I:
因为我想打百度,没有积分了,从百度剪切过来的
源地址:http://wenku.baidu.com/view/27269e116c175f0e7cd137ae.html

楼主:
回复 网友G:
http://wenku.baidu.com/view/27269e116c175f0e7cd137ae.html

这是源地址
电路都没有问题的

楼主:
回复 网友H:
敢不敢 回复一张电路图啊  大神

网友H:
用7555, 输入阻抗才高一些。

网友J:
24# dengm 湿度测量的电容手册上说,确实是用7555的效果是最好。可想而知,LZ没有看手册。

网友K:
学校里的东西,太老土,现在的产品,谁家8位AD的转化IC还需要外部扩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