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放大十万倍的电路将100纳安的电流放大,用三极管做

楼主(2012-04-09):
有没有放大十万倍的电路将100纳安的电流放大

网友A:
搜lymex的帖子。

网友B:
用运放的话很容易,但就是要用三极管,而且放大倍数要比较准确、输入阻抗还要不太高,那只能是用“对管”搭成差分输入电路,达林顿输入法也可以。也就是说,是简易仿运放的电路。
如果对放大倍数要求不高,同时输入阻抗也无所谓,那就直接用复合管。

网友C:
是单单放大100nA的电流,还是具有一定范围?线性及精度呢?
源的开路电动势多大?内阻多大?

网友D:
等待大侠们的方案

网友A:
这个级别(自从看了lymex的帖子,觉得100nA是大大电流)用运放挺好的,100,000倍的放大,就是用个100K的电阻,看起来真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