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积的拉普拉斯变换的证明问题

楼主(2012-04-09):
我很不理解15-76式是怎么得到15-77式的
交换积分顺序是怎么进行的? 图中好像是把 对调
我也有特地查了一下交换积分顺序的方法 不过好像不是如图中的那样做啊..

网友A:
re LZ:

仔细帮你看了一下,其中的15-75式子错了,应该是

  F2(s) e^sλ = ∫ f2(t - λ) u (t - λ) e^(-st) dt

所以,下面的变换是:

  ∫ f1(λ) [∫ f2(t - λ) u(t - λ) e^(st) dt] dλ
  = ∫ ∫ f1(λ) f2(t - λ) u(t - λ) e^(st) dt dλ
  = ∫ ∫ f1(λ) f2(t - λ) u(t - λ) e^(st) dλ dt
  = ∫ [f1(λ) f2(t - λ) dλ] e^(st) dt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
这啥 看错了吧 e^-sλ 没错的啊 就是时域平移性质得来的
不过这个不要紧
还是老问题 现在换个地方问而已

∫F(x)[∫g1(y)g2(x,y)dy]dx
  = ∫∫F(x)g1(y)g2(x,y)dydx       (1)-------F(x)怎么放到方括号内的积分号里了?
  = ∫∫g1(y)g2(x,y)F(X)dxdy       (2)-------两个积分的积分变量怎么调换了?
  = ∫g1(y)[∫g2(x,y)F(x)dx]dy     (3)-------g1(y)dy怎么放到外面去了?
都是根据什么来这样做的呢 二重积分书里有的性质我都看过了 真没有一个跟这个完全一样的  相似度60%的倒是有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 注意到了 是错在

应该是e^-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