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nst指针问题

楼主(2012-04-09):
把非const变量赋值给指向const的指针,改变变量,不报错?
#include<iostream>
using
namespace std;

int main()
{

int i =2;

const
int j=i;

const
int
*pic=&i;

int
*const cpi=&i;

//string *const pstring

while(i<11)
    {
     i
++;
     cout
<<*pic<<endl;
     cout
<<*cpi<<endl;    }    system("pause");

return
0;
    }

求解

网友A:
const 修饰的变量所谓的常量属性是由编译器保证的
const int *pic=&i;
这里意味着编译器不允许你通过Pic修改i的值,但是你直接修改i的值是没任何问题的,因为i本身就没有所谓的常量属性。

网友B:
指向const的指针可以保证操作这个指针不会改变对象的值;至于其他方式会不会,需要看那个值本身是否为const; 这就是为什么普通指针不可以指向const对象,但反之可以:指向const的指针可以指向普通对象

网友C:
你又不是通过那个指针改变的,当然不会报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