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程函数问题

楼主(2012-04-09):
线程函数为什么必须是全局函数或者静态成员函数?想知道详细点的原因

网友A:
参数不匹配
类的成员函数隐含有this参数的

网友B:
标准对成员函数指针有这特殊的规定。不同于一般的函数指针。具体可以看看c++必知必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