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高手帮忙看一下,这个滤波电容的取值

楼主(2012-04-09):
我在CAN的两根线上加了各加了一个电容C511和C512滤毛刺(借鉴的别人的),我用的是104的电容,焊上电容后,CAN就不能通讯了,不焊的时候是正常的。CAN的波特率是250K,是不是我的电容取值太大了,信号全通过电容到GND上去了,哪位高手帮忙讲解下杂这的滤毛刺干扰的电容应该取多大?加不加很有必要吗?
小弟先行谢过了~

网友A:
百问不如一试,换103,102试一下就有答案了.

楼主:
2# tyw 老T叔,麻烦问下,对于CAN这种差分信号,这种滤波电容也很有必要加吗?

网友B:
几百pF以下

网友C:
个人认为加这两个电容没意义,当波特率提高到1M,势必影响信号上升速度,
如果要加
还不如在120电阻上并一个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