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 altium desiner 中怎样结解决unknown pin的问题

楼主(2012-04-09):
(无正文)

网友A:
编译的时候有比较明显的错误会有Messages出现,没有的话在右下角System里找,里面有指出哪里出现错误,找到错误双击会自动高亮你错误的地方,你仔细检查后发现没什么错误可以继续导入,导入时出的错误可能是封装,网络等错误,仔细检查,如果发现导入后电气连接等正常可以不管那些错误提示~至少新手是这样做的~呵呵~

网友B(2012-08-05):
如果已经生成了PCB,之后再向原理图中添加元件的话就会这样。新建一个PCB,在新的PCB里Import Changes,然后将新PCB里增加的元件复制到原来的那个PCB里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