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三极管9013和8050的区别

楼主(2012-04-09):
如题
先谢谢各位啦

网友A:
功率不一样,速度不一样,增益范围不一样,当小电流负载下低速开关应用的时候,可以互换。

网友B:
建议看看数据手册

网友C:
普通的应用,你只要知道8050功率大一些就可以了。
如果要批量应用,还是看看数据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