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RTX51 tiny操作系统的任务入口地址表

楼主(2012-04-09):
我的疑惑:编译器是怎么将用户编写的各个任务的入口地址写入位于ROM中的表格的呢?它用了什么编译控制指令了吗?

网友A:
不是编译,是链接
如果你用keil环境的话,会生成一个链接中间文件
*.M51文件,这个文件里面给连接器制定了各函数该存放的地址

楼主:
那你知道我们用户怎么控制任务入口地址的写入吗?

网友B:
我什么要知道呢
其实TINY是静态建立任务的(准确的说应该是半动态,半静态) ,C51扩展了关键字_task_,你以为没有用吗

楼主:
我想抛开rtx的库,自己弄一个操作系统。我想到了一种方法解决任务入口地址写入的方法了:在表格中用DB HIGH(task0),LOW(task0),······语句,这样应该可以实现。

网友B:
本来就是这样定义的

楼主:
你 的意思是连接器也是这样做的吗?

网友C:
这个小OS还是很不错的,不过不要研究了,研究通用性更强的吧,
现在能跑起来就行了,你管他呢。

网友D:
用rt-thread吧

楼主:
没听说过这个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