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一款电源转换芯片

楼主(2012-04-09):
最近在做MSP430系统,要求有低功耗要求。
MSP430供电需要3.3V。以前用的是AMS1117.不知道这个芯片行不行?
这个AMS1117,在datasheet上讲输入电压最大不超过12V。
现在我需要从20V左右取电,转换成3.3V给AMS1117用。

求有经验的大神推荐一款直接变成3.3V的芯片。
如果没有的话,中间可以有多级转换(最好5V)。但要求是功耗很低的。终端用电不超过30mA。

网友A:
弄一个7805试试.

网友B:
1117 肯定不行啦
7805 功耗大,损耗也大
如果用LDO 国产的一堆7133 不过要注意极限耐压值 有些是到18V的,自己注意
如果用DCDC来做 給个参考 这类的有很多

网友C:
30mA的负载,整个LDO就行了,PSRR又好,比如SGM2200、HT7133等,静态功耗很低,只有2uA左右。

网友D:
我们的BM1117算做的好的了,耐压18V,20V到3.3,推荐你用BM7805+BM1117-3.3实现,配套简单,只要贴片电容就可以了,还有一种就用一颗DC-DC实现,BM1410,BM1513都可以,配套复杂些。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帮助很大。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这个的确不错。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推荐,问题已经解决。

网友E:
这个得用DC/DC,中间的压降这么大,LDO不行.建议采用同步整流的MP1482兼容的IC.

网友F:
可以参考下TPS54062,较高电压的输入的DCDC, 4.7V~60V输入,输出电流最大0.05A,
http://www.ti.com/product/tps540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