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块板子烧写了个单片机的程序,DSP就启动不了的啊。

楼主(2012-04-09):
仿真还可以,但是写到flash里面就启动不了。
同样的程序,我只烧写了个了个板子上的单片机,DSP之前写的程序就启动不了。

网友A:
你不会把bootloader给擦除了吧?

楼主:
“你不会把bootloader给擦除了吧?”
不是吧,,,我还是菜鸟啊,我之前都是用仿真器直接烧程序呢,那天飞线给个板子上的单片机烧了个程序,然后发现DSP里面的程序没启动,然后接上DSP仿真器,第一次能仿真,但是如果软件reset CPU之后就在boot那个boot.asm那块配置PLL时钟的那块代码就停在那了。

楼主:
而且2块板子一样的问题。。。:Q

网友B:
回复 楼主:

可能是板子需要先由单片机来进行配置。而后才能工作。

楼主:
可能是板子需要先由单片机来进行配置。而后才能工作。

对,问题找到了,就是单片机配置的,公司同事给我的原理图和板子不是一个版本的。。。。。。

网友C:
哦哦 是这样呀 解决就好了啊

网友D:
晕,不是一个版本的肯定不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