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oC Designer 编译错误[不好意思我现在只有1分]

楼主(2012-04-09):
编译环境:PSoC Designer5.2
我用的芯片:cy7c63913,
只要选入USB模块就会出现编译错误,删除USB模块就没有问题,
清大家给看看,谢谢!

lib/usb_1.asm
!E lib/usb_1.asm(24): no such mnemonic 'PSOC_ERROR'
e:\PROGRA~1\Cypress\PSOCDE~1\5.2\Common\CY3E64~1\tools\make: *** [lib/obj/usb_1.o] Error 1
e:\PROGRA~1\Cypress\PSOCDE~1\5.2\Common\CY3E64~1\tools\make: *** Deleting file `lib/obj/usb_1.o'

test - 3 error(s) 0 warning(s) 21:26:09

楼主:
我有几分了,可是不会补上去,大家帮帮忙:handshake

网友A:
加入了USB模块以后还需要进行必要的配置。

建议仔细读一下该模块的datasheet相关章节。

楼主:
嗯,谢谢你。我在公司没有配置编译时也没有出现这个问题,在家里装了编译器,第一次使用就挂掉了..

网友A:
那应该是已经配置过了吧,没有配置的话,应该不会编译成功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