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成H桥电路的三极管一般工作在什么状态?又,

楼主(2012-04-09):
H桥电路经常用于电机控制。
那么,组成H桥电路的三极管一般工作在什么状态?
那位大侠说几句?先谢过。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细说吗?

网友B:
开和关状态,相当于一个开关的作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关是截止。开呢?放大还是饱和?
3Q!

网友C:
当开关用就是饱和罗。

网友D:
开关用的开就是饱和, 这个都不清楚, LZ 怎么混的呀?

楼主:
回复 网友D:

工作十年了,没设计过电路。
只因为一直和电子工程师在一起,有一些概念而已。
谢谢您的指点。

网友E:
饱和:开
截止:关
线性:线性放大、阻抗变换
非线性:混频、倍频等非线性电路

楼主:
再问一句:
为什么工作在开关状态?
为什么不工作在放大状态呢?

网友F:
因为H桥电路驱动电机,主要是让电机正传或者是反转的时候可以提供驱动点机的电流。
只有当三极管工作在开关状态时,如开状态,电流可以完全导通,关状态,电流完全不导通。
而处在放大状态时,三极管的作用是把输入级的一个小电压信号放大数倍,和这里电机驱动完全不搭界。
详细可参考这篇**。http://www.365ele.com/articles/2 ... %E5%BA%94%E7%94%A8/

楼主:
回复 网友F:

3Q!

网友G:
LZ做软件的吧。

楼主:
回复 网友G:

做结构的。

网友A:
工作在放大状态可以,但效率太低,功率管会很烫

网友F:
To LZ, 不客气!

网友H:
工作在开关状态,开是浅饱和,关是截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