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硬伤还是~~

楼主(2012-04-09):
我今天在做的PWM输出的时候,先开始还有正常的波形输出,可是突然间就没有波形了,全是干扰,换了块板子 波形是正常的,应该不是程序的问题,我想问下 这是不是硬伤啊 有救没?谢谢了

网友A:
经常出现,还是偶尔出现一下?两块板上和程序都一样吗

网友B:
楼主用的是什么芯片啊,错误的PWM波形reset后会重置吗?重新烧程序能解决吗

网友C:
既然有两块板子,那很好办的啊,有重点的对比测试就ok了。。。

网友D:
检查下有没有虚焊,特别是输出脉冲的那几个角.

网友A:
换个定时器试试'
仔细栓查是不是芯片焊接问题。

楼主:
谢谢大家,又正常了,估计就是焊接问题,用万用表量的时候应该是让它又接触到了。:handshake
结贴了。

网友E:
示波器地线没夹好 也会这样

网友F:
应该是芯片的引脚有问题,昨天我这里也出现了这个问题,重新下载了一下程序就好了!

网友G:
一般就是焊接问题或者程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