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TM32片内Flash

楼主(2012-04-09):
打算用STM32 片内flash来存储数据。
问题是,如果flash出现损坏,那么损坏是整片坏掉,还是单个或连续几个页?会影响到其他页使用吗? 有没有好的策略来减少损失。

网友A:
存储区损坏只会是局部的,不会影响整体;除非是Flash的驱动电路损坏;通常Flash驱动电路的寿命要比存储区的寿命长很多很多。

存储区损坏与擦写次数密切相关,所以减少损坏的策略就是尽量减少擦写次数。

网友B:
所以stm32有一个启动模式是从sram启动,应该是调试用的,减少flash的擦写次数

网友C:
所以stm32有一个启动模式是从sram启动,应该是调试用的,减少flash的擦写次数
引用 网友B:

flash损坏了,是不是没办法修复的?
PC上,什么坏道修复。都是假的吧,其实就是吧坏块整理在一起方后面了。
求教育

网友B:
单片机里的flash坏了,肯定就挂了,别有啥想法了
pc上的坏道修复,是基于磁盘的原理,有些低级格式化一下还能用,但不一定都能修复

网友A:
存储区损坏只会是局部的,不会影响整体;只要有办法避开损坏的部分,这个芯片还是可以用的。

不如一条四车道的马路,有一个车道损坏,不需要把这条马路全部封闭,只需要把损坏的车道封闭即可,其他三条车道还是可以正常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