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ENC28J60移植uIP协议栈(TCP/IP)可以用中断方式调用吗?

楼主(2012-04-09):
用PIC24控制ENC28J60以太网芯片,移植uip微型协议栈,但是根据资料发现基本上都是用的查询方式,但是ping包延时很不固定(8ms~60ms不定,用proteus仿真的),但是ENC28J60有INT引脚的呀,小弟第一次编写带TCP/IP协议栈的单片机,不知道能不能用中断方式处理数据报。谢谢啦

楼主:
自己顶一下

楼主:
没人知道吗?

楼主:
真的没有人知道吗

网友A(2012-06-26):
中断处理,要小心哦,雷区遍布哦
volatile问题很多的

楼主(2012-12-11):
这个问题已经成功解决了,用中断方式使用PIC24FJ128GA106,外部晶振20MHz,系统时钟10MHz,SPI速率10MHz,ping包延时等于1ms,连续ping 1500个包,无丢包。TCP/IP协议栈是使用proteus仿真软件里面PIC NETWORK例程的协议栈,可以采用中断方式接受MAC帧。其实ENC28J60只适用于速率比较低的场合,毕竟受SPI时钟速度影响。稳定性还不错,用的最小的封装,有点热但很稳定。

网友B(2013-04-16):
我也在测试

网友C(2013-06-06):
有木有高手的来分析下这个问题啊:https://bbs.21ic.com/icview-562956-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