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文件用.H这种格式能用吗

楼主(2012-04-09):
头文件用.H这种格式能用吗

网友A:
C编译器能用,如果是汇编器就用.INC的头文件

楼主:
以前用51的汇编,一直用INC的头文件,里面都是 P0 DATA XXH,等这种汇编的写法。

网友B:
中颖单片机貌视找不到这种头文件啊

楼主:
是,都是.H的C格式的头文件

网友C:
可以用啊

网友D:
对,通用的

网友E:
通用的,汇编也可以用

楼主:
嗯,懂了,多谢

网友F:
中颖MCU的头文件,存放在C:\Keil\C51\INC\Sinowealth下。

网友G:
应该能用呀

网友H:
没有混用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