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振线面过线会有影响吗

楼主(2012-04-09):
我做的第一个板 当时没考虑   如图Y1是晶振。     一个很简单的板子,我用LCD 1602显示。刚开始有显示,搞了一阵之后变乱码 后来就没有了 想来想去想不通 感觉问题会不会出在这。程序没有问题,放同学的电脑上能显示程序所写目的,且我的液晶放别人的板子上有显示,说明液晶也没坏。 想来想去,是不是我板子有问题。觉得是因为晶振下面过了线的原因了当时只是图个电路小。。
大家觉得可不可能是这样的原因啊?  不从新做板的前提下该如何改呢?帮帮我这个菜鸟吧!

网友A:
你把晶振旋转90度横着放,然后把电容也横着放两边,不就很对称了

不过你这个问题可能不是这个晶振引起的,你还是多查查你的电路硬件原理和程序吧

网友B:
首先看看晶振有没有起振啊
你的CPU有没有加座子?检查下是否接触问题

网友C:
大家好啊!希望和大家多多交流技术!我的QQ:79201827

楼主:
感谢各位的回复!!晶振应该是启动了 我用万用表测上电时晶振两脚对地电压,一个1.55V  另一个1.62V。                 另外今天我把程序烧进去,开始的时候很不稳定,显示过乱码什么的       又过会又显示正常了, 但是按复位键的时候,它会自动复位好几次,而且次数不定。。。  好稀奇古怪的,   我寻思还是自己的电路布线太不讲究的原因了吧,可能产生了寄生电容什么的(我其实不懂是不是,猜的)  各位大虾觉得是什么原因 对治理它有什么建议感谢提出?             我现在打算一手从做一个板,一手治理这个板。

网友D:
应该不是晶震的问题

网友E:
应该不是晶振的问题,自卸检查别的地方

网友F:
没看到你的实物,个人猜测可能是你的复位电路部分存在问题,或者真的如你所说你的晶振存在问题。看晶振有没有起振?最好还是用示波器来看下频率是否正确吧,你可以仔细检查下晶振和复位电路这两部分,是否有虚焊什么的,望你早日找到问题,呵呵

楼主:
最终发现问题是软件   有在看郭天祥的那本学单片机书的要注意下了   讲1602那个地方,最好别把RW接地,当然那样也可能不出问题,最好还是接个单片机口去控制。。。确保在每次对控制器进行读/写操作之前STA7为0,否则可能会像我一样出现显示很不稳定  我改了之后再没出现不稳定情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