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来指点迷津,电阻分压检频率和电压值---

楼主(2012-04-09):
如题,电路采用电阻分压到单片机端口,可以实现检测电压和频率,单片机端口先置输入,利用过零检出频率,然后在过零上升沿后延迟t到差不多峰值的点,端口置成AD口,检AD值,我现在的是AD值偏差与理论计算差太大,对于时间t,我是计过零上升沿和下降沿之间的时间除2得出的,感觉应该没错,请指点一下,是否思路有问题

补充一下,其实只是检测频率与电压偏差是否在正常范围,

网友A:
可以在打开AD的时候输出一个脉冲,用示波器对照,看时间是否重叠

网友B:
对于频率检测,另外弄一路分压,驱动个三极管,整成完整的方波送CPU不是更好吗?

楼主:
谢谢二楼提醒,我咋没想到呢,也谢谢三楼建议,诸多限制只能用一路检测